绝对值伺服电机价格比增量型的大概贵多少

楼主(2020-12-20):
RT  做个初步计算
还有绝对值伺服电机相比增量型的有啥优缺点

网友:
增量与绝对是指的编码器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式。

增量式只能记住它自己走了多少步,当然,还会有一个原点。在开机,第一次走过原点以前,它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的。

而绝对编码器只要上电就能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绝对编码器需要刻更多的线,成本更高,性能更好,所以贵。

网友(点评):
不错,解释比较清楚

网友A:
有的牌子只是加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常规伺服定位精度不准确可以考虑增加线性编码器做全闭环控制

网友:
不同厂家价格不同!

网友(2021-06-07):
绝对值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牌子只是加个电池就好了。

对滴,有的是加个电池就变成绝对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