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材质与刀具选配的一点分析

楼主(2020-12-20):
下图是A3材质,选用W型刀具加工,转速S2000,进给F0.03,车削后效果如下图片。
分析:A3钢材是过去的叫法,虽然还在用,但已限于口语,在书面文件中已经不再使用,它是甲类钢,这类钢生产厂家出厂时只保证机械性能而不保证化学成份,所以杂质成份如S、P可能多一点,其含碳量在0.2%左右,大致相当于20号钢,与新标准中Q235相当,A3每公斤比45钢便宜一点,所以,很多小作坊的老板都喜欢采购A3棒料。

加工那样的材料,我们应该这样:
                          1、精车余量留0.5mm左右,别少,少了你会发现一点都不光
                          2、刀具最好是有排屑槽的,耐用点,没槽的不耐用
                          3、粗车、精车刀具分开,如果使用一把刀具,会很快磨损的,粗车刀具选用强壮耐磨一点的刀具

所以,不同的加工材料要选择合适的刀具与切削参数,没有最完美的工艺,只有最合理的工艺

网友A:
低碳钢粘,用前角大点就OK了。

网友B:
进给F0.03太慢

网友C:
相对我公司来说0.5的精加工余量太大了,一般都是0.1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碳钢粘,用前角大点就OK了。

前角大点,余量不够,可能还会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F0.03太慢

是有点慢,不过还是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我公司来说0.5的精加工余量太大了,一般都是0.1以下

0.1mm以内一定不会亮的,试过多次

网友D:
车这种软材料,一定要高转速,快进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这种软材料,一定要高转速,快进给量!

刀具要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