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自动计算

楼主(2020-12-20):
开发了一台钣金剪板机自动化上下料机构,里面选用了真空吸盘,但发现根据经验选用得真空吸盘吸附力不足,板料会偶尔出现几次掉落得情况!

后来找专业人士要来这《真空吸盘自动计算》表格:

经过计算,我之前选用得直径50得吸盘吸附力不够,需要改为直径60;从而解决了板料掉落得问题!

这是一块长2米,宽1.2米,厚度1.5毫米的钣金,重量28kg;

安全率选8;SMC真空发生器TY10ZH13BS-01-02最高真空度88kpa;吸盘个数12;安全系数70%,从而计算出吸盘得直径!

最后附上这个表,方便社友后续选用!

网友:
网上有了

楼主:
网上这种计算表确实不少,这个算是比较准确的了!

网友A:
ZH13 1带12个吸盘?
钣金件平整,不考虑时间的话50mm应该也带的动。但如果出现抛料情况,说明有泄露点(猜想是管路方面),导致实际抓取时真空度比较低。增大吸盘可以改善抓取力,但也会延长抓取时间。
建议分区域控制,28Kg的物料,理论上8个吸盘是可以实现抓取效果的。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以后用。

网友:
学习了 感谢经验传授

网友B:
你这个明显是水平吊,安全系数,为什么你表格里是8不是4?
其实这都是根据手册来的,任何一个吸盘厂家的吸盘,手册里都会有比这详细的多的多的计算步骤。
对了,我也代理吸盘。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参数你这个表格里没有,就是泄露率。你这个吸钢板还好。如果是吸纸箱纸板,泄漏率要考虑一个系数。因为纸板有很多的微孔隙。如果是吸木板又不一样了。如果是吸软袋,也考虑一点泄漏率,要选用大流量的真空发生器。

网友(2021-02-18):
不错的计算方法

网友(2021-09-28):
留名,真空吸盘

网友:
赶鸭子上架做过一个,8吸盘,直径150,最大负载一张8*1500*6000板材

网友:
这个好下载来看看

网友:
先插眼吧

网友:
每个吸盘上装一个逆止阀,可以防止某一个吸盘真空泄露导致整体真空度的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显是水平吊,安全系数,为什么你表格里是8不是4?
其实这都是根据手册来的,任何一个吸盘厂家的吸 ...

专业

网友(2021-12-31):
有没有生活中那种吸盘的计算

网友(2023-08-19):
可以

                                                                                                    sdzhdy.com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A:
ZH13 1带12个吸盘?
钣金件平整,不考虑时间的话50mm应该也带的动。但如果出现抛料情况,说明有泄露点(猜 ...

放的时候要不要破真空啊

网友C:
这个真空度是不是乐观了点,取六七十靠谱点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空度是不是乐观了点,取六七十靠谱点

他给了个0.7的系数,0.88*0.7=0.6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显是水平吊,安全系数,为什么你表格里是8不是4?
其实这都是根据手册来的,任何一个吸盘厂家的吸 ...

方便加你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