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

楼主(2020-12-21):
这个plc能在步进电机运动过程中改变速度吗?实现起步速度较慢,后面加速,有大佬普及吗?

网友:
肯定行的,难道fx2n系列不行吗,我感觉好像都行的

网友:
你说的是调速功能吧!肯定行呀

网友:
要多看手册,答案都在手册里

网友:
fx3u没有这个功能
用运动控制模块,或者fx5u,或者用国产plc

网友:
要增加控制模块才可以!

网友(2021-01-21):
就是加速时间长一点的意思?

网友(2021-03-22):
楼主可以看看FX3G.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单速定位DRVI/DRVA指令,可变速运行PLSV指令,采用表格设定方式的定位TBL指令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