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第一次接触电控箱设计,求大佬给点经验指导。谢谢啦!

楼主(2020-12-21):
目前手里有个项目需要控制两台伺服电机(24V)工作,设备里有力传感器(5V)检测。
请问在设计配电箱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比如尽量选择设备时使得电压标准类型尽可能的少以减少变压器数量。
目前在这方面完全不知道如何入手,该学习那些知识。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电控箱设计也有一些规则,先把电控箱内的元件安装尺寸,外形尺寸的图纸找齐,做出电控箱对元件布局,考虑走线,接口等问题,同时,还要考虑电控箱的散热,通风,对外进出线位置等,在网上查查,这方面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箱设计也有一些规则,先把电控箱内的元件安装尺寸,外形尺寸的图纸找齐,做出电控箱对元件布局,考虑走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
配电箱这种都是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很多可以包给供应商,做出来既美观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