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比热容

楼主(2020-12-21):
各位,一般肉类的比热容没有确定的数据,如果我要计算猪肉每加热一度需要多少热量,或者牛肉,鸭肉,鸡肉等肉类,改取多少的比热容计算比较合适啊。有没有经验的,告诉我一下。。
我看有些牛肉,选用的是0.4比热,是否合适?

网友:
这个去查相关的文献吧,文献上的数据应该是做过试验或者实际项目中的数据。

网友(点评):
哥们这回复,神来之笔!

网友(点评):
不懂的就不要乱说,会误导别人,还不如实实在在有什么说什么。

网友:
取决于含水率

网友:
肉质的水分会影响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