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CAPP、CAM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0-12-21):
各位机械行业的大神,请教一下,CAD/CAPP/CAM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在网上搜到了很多概念和定义,但是都是很笼统和抽象,能不能举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来阐述一下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一个零件入手,把这三个观念说明白了,以及这三个概念的载体是什么,比如CAD概念的载体是solidworks、AutoCAD等,以前各技术之间的接口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CAD零件设计成什么样→也就是零件工程图→对应的岗位:机械设计工程师或者直接客户CAD图档
CAPP→需要哪些工序步骤去实现工程图→对应的岗位:机械工艺工程师
CAM→按CAPP的工序步骤去实现每道工序→对应的岗位:机械制造工程师

网友(点评):
我们不是不了解世界,我们只是不够了解自己。

网友:
项目 实现方式 实施人员 所属部门 主要职责
CAD 工程图 机械工程师 设计部门 背锅的
CAPP 工艺路线图和过程卡 工艺工程师 工艺部门 下岗的
CAM 工序卡 工序员/操作员 生产部门/车间 扣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零件设计成什么样→也就是零件工程图→对应的岗位:机械设计工程师或者直接客户CAD图档
CAPP→需要哪些 ...

如果说一个零件,要用到这三个技术的话,这三个技术载体软件是什么,我CAD用的是solidworks,CAPP与CAM用什么软件来完成,为什么不直接一个软件集成了CAD/CAPP/CAM这三个技术

楼主:
首先第一点,CA是什么意思,计算机辅助,可是从你的回答里面我看不出任何计算机辅助的痕迹,只有传统的机械设计、工艺、制造。

网友(点评):
你什么时候产生计算机等于人工智能的幻觉,即使是人工智能,在目前的机械设计仍然是辅助行为

楼主:
能不能有这种软件应用的案例

网友(点评):
没有可能,因为电脑不知道你目的是什么!(铸造?加工?修理检测?)能有目标指定具体步骤干嘛的那已经是认为编好的模版,如果这样的话,这应用早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一个零件,要用到这三个技术的话,这三个技术载体软件是什么,我CAD用的是solidworks,CAPP与CAM用 ...

亲啊,你究竟是不是机械相关行业的啊!
就一个CAD软件,现在国内都搞不好,还3个模块全部搞定。。。。。。

网友:
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CAD),CAD,soldworks,creo,UG等三维二维设计软件
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Computer Aided Process Planning,CAPP),不了解相关软件;百度:如制造规划(manufacturing planning)、材料处理(material processing)、工艺工程(process engineering)以及加工路线安排(machine routing)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指工艺过程设计过程中使用的软件
计算机辅助制造(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CAM),数控系统等加工操作系统或软件

网友B:
我觉得就是生态关系,1有了初始图纸才会有后续生产计划,2有了具体机床而编制生产计划,3根据初始图纸要求按计划进行生产出产品。
职责不同,工种不同,但相关联出都是围绕产品而生。要说谁离不开谁?理论上是不应该断开联系,不然就违背世界生产通用规则,实际上众多的大神公司都很任性的去掉一二。神不神?画图,哦,不需要,这工作给生产计划一块干了,也许是画图直接给生产图纸,生产你们自己安排,也许生产直接拿到图纸自己展示超能力干掉他!!!北方公司这类事情再正常不过了,要问效率,随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是生态关系,1有了初始图纸才会有后续生产计划,2有了具体机床而编制生产计划,3根据初始图纸要求 ...

感觉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设计-工艺-制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说一个零件,要用到这三个技术的话,这三个技术载体软件是什么,我CAD用的是solidworks,CAPP与CAM用 ...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软件的pdm模块,把你的cad、capp整合起来,只要这个模块能支持你现在用的软件即可。cam,常用三维软件都有数控编程模块吧,还能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软件的pdm模块,把你的cad、capp整合起来,只要这个模块能支持你现在用的软件即可。cam ...

solidoworks有CAM模块插件吗?好像有个Solidcam软件,那个是独立的软件,两者可以整合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oworks有CAM模块插件吗?好像有个Solidcam软件,那个是独立的软件,两者可以整合使用吗。

呃,我是用PROE的,sw不是很了解,只知道sw有个PDM模块可以用,仅供参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软件的pdm模块,把你的cad、capp整合起来,只要这个模块能支持你现在用的软件即可。cam ...

我查了一下,网上有教程,sw的cam与pdm可以整合,您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