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0-12-21):
请懂材料的大神,解释一下,什么是不锈钢,我要的不是例子(304、316),而是概念。含碳量2%以下的是钢,那到底什么样的钢是不锈钢呢?有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呢?是某一种元素达到多少含量?还是在一定条件下测试满足不生锈的要求?

网友A:
百度上不是就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不是就有吗。

百度上怎么说的?

网友(点评):
来气了不是?

网友:
这样讨论没有意义的,不锈钢的防腐性都是要在一定条件下讨论,那316L防腐性够高了吧,那高碱高酸时间久了不是也一样会生锈,还有金属的防腐性不是一种元素赋予的,铬钼等等元素都起作用,而且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
看Cr  一般13+

网友B:
楼主看过GB/T 20878-200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过GB/T 20878-2007吗?

厉害了!高手!

网友:
看一下论坛中的这篇文章:http://www.cmiw.cn/thread-102377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过GB/T 20878-2007吗?

以不锈,耐蚀性为主要特性,这个太精辟和永恒了。
且什么什么,以后可能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不锈,耐蚀性为主要特性,这个太精辟和永恒了。
且什么什么,以后可能会变。

网友D:
学机械搞设计的不查手册,不查专业书籍,去搜百度,真的是不好的习惯。百度错漏百出,广告一大堆。如果是技术网站,你查还可以,查百度,推荐查百度,很不严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机械搞设计的不查手册,不查专业书籍,去搜百度,真的是不好的习惯。百度错漏百出,广告一大堆。如果是技 ...

正解。

网友:
主要不同是含了铬!

网友E:
借楼问下440做什么处理可以增强硬度,变形量不能太大,目前做的渗碳,但变形量过大,有大佬清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楼问下440做什么处理可以增强硬度,变形量不能太大,目前做的渗碳,但变形量过大,有大佬清楚的吗

表面淬火或者渗氮处理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