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开裂原因?注脂周期怎么确定?

楼主(2020-12-21):
水乐园这种翻转水桶,注到要求的体积后,就翻倒下来。这种轴承有个轴承的内圈开裂了,我判断可能是装配的时候,暴力安装。正常的负荷应该不至于。这种水乐园的不锈钢轴承,注脂周期怎么确定呢?

补充内容 (2020-12-22 13:42):
各位前辈,这个使用环境,不会有水直接浸湿,但是有潮湿环境,如何确定注脂的周期呢? 希望有人能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反转的时候有个冲击力,那个力比较大造成的?

网友(点评):
前排提醒,就没人想问问这是哪个游乐园?以后还敢随便去游乐园吗

网友:
装轴承的轴径加工成那样了,再受到水桶落下时的冲击力,天天如此不出问题才怪呢?一根铁丝来回弯折几下,也就断了。

网友A:
除了轴那个鬼样子外球面球轴承是哪儿买的?

网友:
果然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B:
嘿嘿,估计你这轴承档是角磨机磨出来的,不是车出来的

网友C:
角磨机磨的太累,所以大锤子抡起来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这个是外行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估计你这轴承档是角磨机磨出来的,不是车出来的

是的  都是设计和现场不配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都是设计和现场不配套

那就可以想象是不圆整的棱把内圈给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以想象是不圆整的棱把内圈给崩了

这轴的圆度  要求怎么查呢?  可能是圆跳动过大 冲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磨的太累,所以大锤子抡起来了。。

安装进去的时候,估计就是磨两下,敲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轴的圆度  要求怎么查呢?  可能是圆跳动过大 冲击大了?

那就根本没圆度可讲了。估计就像装锄头柄那样,把轴承内圈给撑崩了

网友D:
看着图片,好像已经装到现场了,怎么过的安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轴那个鬼样子外球面球轴承是哪儿买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轴承哪里买的 有很重要吗?  不懂前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图片,好像已经装到现场了,怎么过的安检???

确实已经安装完了,运行后检查出开裂的,主要不知道这个内圈开裂会不会继续出现,再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轴承哪里买的 有很重要吗?  不懂前辈的问题

轴承的水也深得很。比如万能的某宝上轴承,最好不要拿来受重载,因为那个材料,有可能就是普通的碳钢,连轴承钢都算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的水也深得很。比如万能的某宝上轴承,最好不要拿来受重载,因为那个材料,有可能就是普通的碳钢,连 ...

好的 谢谢 懂您的意思了   这个我们把控不了。   您认为这种环境轴承的注脂周期怎么确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懂您的意思了   这个我们把控不了。   您认为这种环境轴承的注脂周期怎么确定呢?

我觉得也是首先要确定这个承重的问题,这个重量看起来不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已经安装完了,运行后检查出开裂的,主要不知道这个内圈开裂会不会继续出现,再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只靠这第二张图片,就已经可以猜测零件加工和组装调试是多么暴力的。。。

那第二张图片,如果再后退两步拍,也许还能看见更重的问题了。

很多人,把外圆弧带座轴承,当做周期可活动的轴承。。。

这么个炸裂法,我大胆猜测原因:

1)角磨机之类的胡乱磨蹭,轴位不圆,又有远大于轴承内径的部分,又有远小于轴承内径的部分。

    于是,眼前浮现了一个场景:抡锤子敲进去。。。

2)这个粗糙的铁棍子,是怎么去找和对面轴承的同轴度的?求你楼主了,能给大家发一个图片,看看这个铁棍子的右边是怎么固定的吗?

    满桶水多少吨,厂家应该知道。这种外圆弧轴承,你就算注进去全世界最好的油脂,还是不会给你很灵活的干活儿。

   外圆弧壳子,只不过是安装在粗糙面时找正轴线用的。

3)极其恶劣的轴位正圆度和不均匀外撑,加上那么大的分量掰来掰去,于是,这个故障,对这个厂家的技术队伍来说,是必然的。没遇到,才是偶然的。

这,根本就不是怎么注油的事儿,而是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怎么干活儿的事儿。

网友:
还好是内圈碎了,还在那里捂着铁棍子。如果倾倒动作中外科碎掉了,这么巨大的铁桶往下滚下去,那就热闹了,这个娱乐场,估计得关门了。。。

网友:
轴是这个样子,是否定期上油不会根本解决问题。轴承和轴这根本就没有配合可言,每次内圈都是承受的局部的冲击载荷;
轴承和轴承的滚柱之间不是滚动摩擦,所以上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靠这第二张图片,就已经可以猜测零件加工和组装调试是多么暴力的。。。

那第二张图片,如果再后退两 ...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手磨的    是一根整的轴,两边打磨进去的   苦于自己没有技术,无法从技术角度去判断这个严重性。

网友:
这个呢,你看论坛就有明码标价,http://www.cmiw.cn/thread-1023810-1-1.html
200就可告诉你工艺,还可出张轴的图,并给你联系加工车床的地方了

网友F:
油脂说我不背这个锅

网友:
这轴承位都这样了,,,谈周期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轴承的水也深得很。比如万能的某宝上轴承,最好不要拿来受重载,因为那个材料,有可能就是普通的碳钢,连 ...

我买过,轴承座裂了,轴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脂说我不背这个锅

这个图 是什么含义呢? 麻烦前辈指点迷津 详细说下

网友:
注油周期需根据使用工况,使用环境等综合评估,这个周期一般只有自己人最清楚,因为你们掌握一手现场维护/售后信息。另外可以从油脂变质时间和其他设备注油保养情况来参考。

轴都加工成那样,轴承都裂了,跟小孩子玩泥沙一样,却来问注油周期,实在是本末倒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 是什么含义呢? 麻烦前辈指点迷津 详细说下

轴的偏心非常严重了,这种情况先解决偏心问题才是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