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薄片一排点焊(碰焊)~~~~~~···

楼主(2020-12-21):
有一个产品,三张钢片T≤0.3,现在用点焊机按一排3mm间距,50个点。。
现人工一个点一个点焊接,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效率,适合大量点焊??。

网友A:
1、3、5 。。。碰,

2、4、6 。。。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 。。。碰,

2、4、6 。。。碰?

123碰焊~~~~~~···

网友B:
多搞机台机,做成自动点焊,一个人看多个机台,负责上下料就行

网友C:
整个传送带3mm步进?

楼主:
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传送带3mm步进?

我想一下,把焊极做成滚(齿)轮。然后~~~~~~···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搞机台机,做成自动点焊,一个人看多个机台,负责上下料就行

怎么自动点焊!?您能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自动点焊!?您能做吗!?

我的想法是:工件固定在夹具上,手动夹持,如果夹持避让不开焊点,就得用自动夹持避让;整个夹具放在滑轨上,滑轨通过电机或气缸驱动3mm一个位移。考虑电机头磨损,上下还得做成浮动的;这样人只要手工上下料;如果是单台机改善不了效率,只能增加机台数量来提高效率。如果按楼上说的做成滚的,单机效率就高了;用滚是不是可以不用齿,直接一条不间断滚焊过去。

网友:
间隔碰焊的方式挺好,这其实主要看工艺是否合理!

网友(2021-07-16):
与其这样,不如考虑超声波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