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磨,磨削斜纹怎么调

楼主(2020-12-21):
加工棉线吊一个砝码转动产品一分钟棉线不掉就合格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
增加抛光,布轮抛光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12-22 09:48增加抛光,布轮抛光就可以解决问题。
抛光这个增加工序比较难搞,应该弄不了,网上看了很多,大多说是主轴刚性不足,能不能从参数或者金刚笔,或者动平衡之类的下手,很多时候能调好,但管不了多久,出现斜纹就是修砂轮时有轻微震动,导致砂轮没修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坚决这个问题

楼主:
修完砂轮后用油石磨了一下斜纹挡的砂轮,测试过很多次,测出来斜纹都是合格的

网友:
增加光电检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