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格式出现网格

楼主(2020-12-22):
如题,更改属性中的图纸比例以后,工程图格式出现了下图所示的网格,一删除就把图纸的标题栏之类的都删掉了。重装图纸会消失。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bug吗?还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更改图纸比例后格式中出现网格的问题。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把眼睛窗口下的网格选项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眼睛窗口下的网格选项去掉试试

不行, 这个是在图纸格式里的,没打开网格显示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