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系不锈钢的使用

楼主(2020-12-22):
各位专业人士,问一下5系不锈钢的使用案例是什么啊,我再网上搜到的资料不多,只有它是耐热铬合金钢,也就是说在高温场合可以使用5系不锈钢,那高温时多少温度呢?有没有具体的使用例子,如内燃机之类的?

网友A:
楼主介绍下什么是5系不锈钢。没听说过这种的,想了解下。

网友B:
没听过这种说法,只接触过5系宝马,还是配车模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下什么是5系不锈钢。没听说过这种的,想了解下。

3系是指304,16
4系是指420等
5系是指5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这种说法,只接触过5系宝马,还是配车模的那种。

3系是指304,16
4系是指420等
5系是指5XX。。。。。

网友B:
引用 楼主:
3系是指304,16
4系是指420等
5系是指5XX。。。。。

只能说画风清奇

S51550  用于高强度锻件、高压系统阀门、飞机部件等
S51740  制作耐弱酸、碱、盐的轴类、汽轮机部件
S51770  制作350℃以下长期工作的结构件,容器、管道、弹簧、垫圈、机器部件
S51570  用于有一定耐蚀要求的高强度容器、零件及结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画风清奇

S51550  用于高强度锻件、高压系统阀门、飞机部件等

有不锈钢5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不锈钢508

哪的标准?

网友:
查5系不锈钢材质的机械性能标准,在标准说的耐温数值上,往下取20%左右的裕量去使用,保证安全性。尤其,对于没有资料可参考的新材料或者自己查不到经验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的标准?

网上搜的一些不是很官方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的一些不是很官方的说法

没听说过,日标也没有见过508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日标也没有见过508的说法

网友C:
4系已经很硬了!5系岂不是硬的像金刚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系已经很硬了!5系岂不是硬的像金刚石一样!

系数越高,硬度越大吗?有这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