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轴套对比

楼主(2020-12-22):
请教各位前辈,这两种轴套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场所,应该如何选用?

网友:
第一种我以前做液压缸的时候用的较多。缸头装的,用来给活塞杆做支撑。

网友:
第二种石墨铜套好

网友A:
我们第二种用的比较多,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第二种用的比较多,效果也不错

轴套与外壳孔是过渡配合吗,是压入的吗?

网友(点评):
嗯是的啊,套和孔用的H7/m6

网友:
一般汽车零部件用的也挺多的,如制动器上的传动件百分百用的是开口的那种.

网友:
图二适合轻载。

网友:
第一个便宜,不耐用,第二种,抗磨费用高

网友:
我们基本不会用第一种!

网友:
两种都是自润滑轴套。第一种图片是钢板卷制的,同等尺寸下还有纯铜板卷制,内表面有储油坑的等多种不同设计。
第二种图片是铜基镶嵌了固体润滑剂石墨的。

顾名思义都是可以在无油或者少油工况下工作。如何选择需要考虑体积,材料,承载压力,适用温度,滑动速度,摩擦系数,以及pv值
(干环境和油环境下)

网友(2021-03-17):
前面一种用的比较多,性价比好

网友(2023-07-26):
引用 楼主:
轴套与外壳孔是过渡配合吗,是压入的吗?

H7/m6不是过渡配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