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硅溶胶精密铸造工艺铸造泵体“”相关问题

楼主(2020-12-22):
硅溶胶铸造泵体,如何控制泵体的承压能力,以及沙眼与气孔?

还有,使用陶瓷芯制作效果如何?

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或者有没有相关案例的链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是铸造行业上用的吗?

网友(2023-08-31):
1、如果泵体空腔为小于4mm-6mm的通孔空腔(根据复杂程度),或小于10mm的盲孔空腔,可以考虑陶芯,除此之外,均可用硅溶胶制壳;
2、如采用陶芯,尽量选用氧化硅基体陶芯,当金属液在高温下与氧化硅反应时,可选择氧化铝陶芯(个别牌号的高温合金在一定浇铸温度下,会与氧化硅反应);
3、泵体的结构不太复杂,但是空心较多,建议制壳过程时,选用氧化硅壳型,不要选用氧化铝壳型。
4、只要你制壳控制好,不会出现砂眼缺陷。
5、根据浇铸重量:个人建议:300-400KG,制壳层数15层半;150-300KG,13层半;60-150KG,11层半;30-60KG,9层半;13-30KG,7层半。可以根据实际操作增减1层,如果选用氧化铝壳型,可以适当减少一层。
最后,设置浇铸系统的时候,可以事先用模拟软件尝试一下,正常情况下不会有气孔,可能会存在射线疏松或者荧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