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圆上的三角形

楼主(2020-12-22):
已知:  1)三个圆的位置和大小
            2)三角形的三边长度
            3)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在三个圆上             如图所示

    用solidworks 可以轻松画出,因为有约束条件

    纯用CAD画图的话 ,如何画出这个三角形,只要求作图思路       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解析法可解,作图法我不会,爱咋咋地吧

网友:
用sw画出来导入cad

网友A:
这是个解析的过程,CAD能实现吗?三角形的形状确定不?如果三角形的形状不确定,光给三条边长,形状都有无数种,怎么在CAD上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解析的过程,CAD能实现吗?三角形的形状确定不?如果三角形的形状不确定,光给三条边长,形状都有无 ...

不是还有三角形顶点都在圆周上这个条件吗。条件多了,解也就变少了,条件给得合适,也就只有一种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有三角形顶点都在圆周上这个条件吗。条件多了,解也就变少了,条件给得合适,也就只有一种解了。

那你这是纯数学问题,列几个方程组求解

网友:
忘记说了,三边固定,形状就已经固定了,把三个圆画出来,然后把三角形画出来,移动三角形往圆上放就行了

网友:
条件不足,单靠几何关系画不出来

网友:
CAD也有约束的功能

网友A:
这题节奏被带偏了,正确的步骤是:水平画一条边,标注长度,分别在这条线的两端画圆,圆的直径是另外两边的长度,交点就是三角形的顶点,连接水平线的两点就是三角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题节奏被带偏了,正确的步骤是:水平画一条边,标注长度,分别在这条线的两端画圆,圆的直径是另外两边的 ...

不是单画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题节奏被带偏了,正确的步骤是:水平画一条边,标注长度,分别在这条线的两端画圆,圆的直径是另外两边的 ...

不单单画三角形     是要这个三角形 位置 和  已知三个圆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单单画三角形     是要这个三角形 位置 和  已知三个圆相关

。。。。。。还需要讲的很明白吗?三条边长度已知,这个三角形就确定了,按照我的方法把三角形画出来,其它圆按照位置关系画好,把三角形往上放就完了

网友C:
几何学的好,能直接算出坐标吧,反正我忘了

网友D:
来 你加我 我想试试画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讲的很明白吗?三条边长度已知,这个三角形就确定了,按照我的方法把三角形画出来,其 ...

caxa 电子图板 没有约束  你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何学的好,能直接算出坐标吧,反正我忘了

六个方程  六个坐标未知数  可以解析法 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 你加我 我想试试画画

你随意 定 尺寸  要的是作图 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随意 定 尺寸  要的是作图 思路

我觉得你两个条件矛盾了   三个圆的位置  和三角形三条边长度  矛盾
要么 就给三条边长度   圆位置随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随意 定 尺寸  要的是作图 思路

所以定不了       我这三角形是定的尺寸   根本画不了啊
三个圆的位置也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定不了      我这三角形是定的尺寸   根本画不了啊
三个圆的位置也是固定的

你先 任意 找到 一个三角形 三个定点 在三个圆上   得到满足条件的 三边 长度 ,   有了三边长度   再反过来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 任意 找到 一个三角形 三个定点 在三个圆上   得到满足条件的 三边 长度 ,   有了三边长度   再反 ...

正着画  都能画  反过来也能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caxa 电子图板 没有约束  你怎么放

我去。。。。。。你把题上的数全给我,我画一个给你看看,真费劲

楼主:
|展翅飞翔2018发表于 12-25 14:41
我去。。。。。。你把题上的数全给我,我画一个给你看看,真费劲

我也是任意取得 ,你自己任意取,主要是作图思路,

楼主:
|我叫刘有福发表于 12-25 10:05
正着画  都能画  反过来也能画

你是否可以分享下 ,你如何用作图法,把这个三角形,在圆上的位置找到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先得确定是不是只有一个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任意取得 ,你自己任意取,主要是作图思路,

。。。。。。。。。。。。。。你是做梦醒来突发奇想吧,在这搞大家呢,要思路就去解方程组,画图是怎么简便怎么来,还给你按部就班的画啊,三边定了,三角形就已经定型了,还画个鸡毛

网友(点评):
但怎么把三角的顶点,放到楼主限制的那三个圆周上,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巧妙的利用圆与直线相切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梦醒来突发奇想吧,在这搞大家呢,要思路就去解方程组,画图是怎么简 ...

问题 都没看懂  叫个 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有三角形顶点都在圆周上这个条件吗。条件多了,解也就变少了,条件给得合适,也就只有一种解了。

别和他BB,  他问题都没看懂,还在那解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梦醒来突发奇想吧,在这搞大家呢,要思路就去解方程组,画图是怎么简 ...

反向操作,换向思考,别按照正常的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