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能不能把零部件的运动轨迹生成到草图的线条?

楼主(2020-12-22):
如题,零部件或草图中的可以活动的线条的运动轨迹,如何得到运动轨迹线?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motion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54ae2fc1eaefe1e93b8494a.html

网友B:
我很纳闷。。这个楼主要的运动轨迹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纳闷。。这个楼主要的运动轨迹是怎么来的。。。

当然是由零部件自由度决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motion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54ae2fc1eaefe1e93b8494a.html

多谢大师

网友C:
拖链的生成是有拖链运行轨迹的,一般我是不需要轨迹出现在工程图的,如果一定要,可以画辅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链的生成是有拖链运行轨迹的,一般我是不需要轨迹出现在工程图的,如果一定要,可以画辅助线。

我不是要出现在工程图,是用这个轨迹来做建模,比如轨道

网友:
大佬威武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12-22 12:36简单的可以用motion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54ae2fc1eaefe1e93b8494a.html
大佬威武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2-22 12:38我很纳闷。。这个楼主要的运动轨迹是怎么来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轨迹是事先设计出来的????然后才能做运动仿真;而我是反过来,可能实现不了,那么能不能根据草图中线条自由度自动得到轨迹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轨迹是事先设计出来的????然后才能做运动仿真;而我是反过来,可能实现不了,那么能不能 ...

凸轮,槽轮,圆柱凸轮,各种凸轮的组合使用,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这些,都不是先有的凸轮才有的工作头。。。

网友A:
本质上,应该是【我想要一个这样的轨迹,用机构如何实现】,而不是【我有了一个机构,这玩意会怎么动呢】这样。前者叫机械设计,后者叫3d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应该是【我想要一个这样的轨迹,用机构如何实现】,而不是【我有了一个机构,这玩意会怎么动呢】这 ...

有时候轨迹是各个已知部件组装后形成的,至于这个轨迹如何设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得到这个曲线然后建模加工出来这样的轨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轨迹是各个已知部件组装后形成的,至于这个轨迹如何设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得到这个曲线然后建模加 ...

正常不是应该先设计轨道,再用机构模拟出这个轨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是应该先设计轨道,再用机构模拟出这个轨迹吗?

我是根据各部件运动来定轨迹,如何用轨迹做一个轨道,这个轨迹不复杂

网友:
这种不太好操作,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