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多实体生成装配体问题

楼主(2020-12-22):
以下两个情况:
1.增加了新的实体;
2.实体自身尺寸没有变化,但是位置发生了变化;
有上述情况之一出现,要删除已有的保存实体特征,重新创建保存实体特征;
但是如果之前生成的实体人工改过名字,
重新创建保存实体特征后生成的实体的名字就是以软件默认的,
就会产生很多名字不一样,但是尺寸相同的文件;
自身尺寸和位置没有变化的那部分实体,重新创建保存实体特征时,能不能不生成新的文件?
只生成尺寸或空间位置发生变化以及新增的新实体,软件不能判断吗?

网友A:
都是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不能

所以,这方面还不够灵活,除非方案一次定好,不做调整,不然改起来还是有些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方面还不够灵活,除非方案一次定好,不做调整,不然改起来还是有些麻烦

软件太灵活,就是数学了。啥都能算,但小学生就只能算加减,大学生就能算微积分了,大学教授可能会算核裂变。。。
小学生该怪数学太简单吗?还是小学生太笨了还没学会怎么用?

网友: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把数模生成装配体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