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六角是什么加工工艺

楼主(2020-12-22):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六角是什么加工工艺

网友A:
有种凸轮车床,专车各种4角形,3角形,5角形,包括6角形。

网友(点评):
各位管家用户您好,由于后台系统升级维护中,暂停服务,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凸轮车床,专车各种4角形,3角形,5角形,包括6角形。

主要这个是面带齿的啊,外面是有一种车各种方形车床,但好像这不出这种纹路

网友:
平刀刃车平面。。。。。。尖刀就可以车槽,走距和转速成一定比例,就像车螺纹了,也就有槽了。

这种可能性我瞎猜的,你看过就算了。当不得真。

网友B:
这种表面处理工艺是啥?材质要是304的话用做到这种表面色泽需要啥工艺,最近刚好接触到这个。

网友(点评):
镀锌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面处理工艺是啥?材质要是304的话用做到这种表面色泽需要啥工艺,最近刚好接触到这个。

镀彩锌

网友(点评):
这玩意就叫做镀彩锌,304可以电镀吧。我好好查查,第一次碰到

网友:
铣出来的,槽的形状决定了不能比例车

网友:
如果车,不同表面的槽纹对不上,不对;
如果铣,也行,不过这效率干下来不划算吧!除非量大;
螺丝加工有种方法叫搓,用在这里也行;
碾压也行啊,槽又不是太深。

网友C:
不锈钢干嘛还要镀彩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干嘛还要镀彩锌?

额,哪里说是不锈钢了啊。。。你是不是回复错了楼哇

网友:
车削中心加工的

网友:
这杆子好熟悉啊!

网友:
数控车床配个动力刀座大盘刀,车个六方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哪里说是不锈钢了啊。。。你是不是回复错了楼哇

我回复的是回复的那个,不是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面处理工艺是啥?材质要是304的话用做到这种表面色泽需要啥工艺,最近刚好接触到这个。

不锈钢完全没必要再镀锌

网友(点评):
特殊要求

网友:
看样子相似挤压成型出来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