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PU机械手的这个凸轮随动器是什么规格

楼主(2020-12-22):
如图,我见过的凸轮随动器,都是一个轴承,这种双轴承的,是什么型号?哪里能采购?

网友:
THK的没见到这样的形式,但是阿里88上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有尺寸,我觉得可以定做了

网友:
这是加长版的吗?通常情况下没有这么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