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道万用表的高考题简单但很多人不会

楼主(2020-12-22):
2020年7月浙江技术高考题,万用表大家经常用。但是这个问题,我猜很多人一下会想不出。不实际拿表测,答答看。

网友A:
不会!

我的万用表是数显的,这老掉牙的破玩意谁爱用谁用

网友:
还有这个呢?

网友:
不懂3极管,用排除法来做的话我试试
选D

网友:
当你模棱两可就选C

网友:
A是明显的不对。

网友B:
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 两长两短就选B,同长同短就选A 长短不一选择D,参差不齐C无敌 以抄为主,以懵为辅 抄辅结合,定能及格。

网友:
答案是D

网友C:
先来看反向电阻,即C和D,都是接近最大值,也就是符合反向截止条件,这两个量程都测不出来阻值,可以排除这两个答案;
再来比较A和B,A的读数<8K(接近8K),B的读数>8K(也很接近8K),正向导通时阻值应该小一些,综合比对,偏差大的应该是B。
有些年没玩儿这个电子元件了,忘得差不多了,也许分析的不到位。

网友:
A,这个应该涉及到万用表的刻度的精度问题,仔细刻度上的数字变化规律,右边刻度变化呈线性关系,左边刻度明显变化更剧烈。一般测量尽可能的让指针在右边范围内活动,这样精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来看反向电阻,即C和D,都是接近最大值,也就是符合反向截止条件,这两个量程都测不出来阻值,可以排除这 ...

这个与你读出的数字关系不大,而是你要注意刻度变化是不均匀的,在5-15这个刻度变化很线性,指针在此范围精度是最高的。高中物理貌似有提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

我的万用表是数显的,这老掉牙的破玩意谁爱用谁用

这种破题,错别字都这么多

网友:
直觉告诉我,C.

网友:
感觉做仪表测试的又有新课题了,测了后再给个指示灯显示正常,或不正常。话说小朋友入社会后找不到这种万用表用,岂不是白学了?

楼主:
答案是A,虽然有人做对了,不过解释的并不对。考试的结果也一样,那些半桶水的想当然或者蒙蒙对了,成绩好的仔细想反而想错了。题目意思是问,在选项给出的档位下,画出的指针位置和实际表测时指的位置,角度偏差最大的是哪个。因为不同档位下测三极管电阻,测出的电阻是不一样的,但是指针指的位置都差不多,都是差不多在b那个位置。也就是说,X100档测出的二极管阻值是约800Ω,X1K档测出的是8000Ω,打到X10K档,测出 阻值就是80KΩ。

网友:
表示被难住了!

网友:
基本都是数显的了

网友D:
我也觉得是B,反向都是0,c,d没问题,正向用1000倍率的应该比100显示小,所以选B

网友(点评):
你拿指针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是A,虽然有人做对了,不过解释的并不对。考试的结果也一样,那些半桶水的想当然或者蒙蒙对了,成绩好 ...

不同的档位,阻值还能差10倍?不同档位指针偏转角度怎么可能一样。我怀疑你用过万用表没有?

网友(点评):
你拿表测一下就知道了。你肯定没用指针表测过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B,反向都是0,c,d没问题,正向用1000倍率的应该比100显示小,所以选B

我基本没用过万用表,也没有三极管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B:
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 两长两短就选B,同长同短就选A 长短不一选择D,参差不齐C无敌 以抄为主, ...

老高考蒙选择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