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速度问题

楼主(2020-12-22):
被抓取物体A尺寸长度251mm,直径50mm,透明壳体,A有序存放于周转箱内,每层8个,上下共五层;
要求:机器人每次同时抓取4个,时间为16s(包括抓取,运送,放下,然后返回),不知道协作机器人能满足这个要求吗?
运动行程:1.2m

网友:
挤牙膏?    没有行程说什么,机械臂是买的标准件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行程1.2m上下0.3m六轴机器人最快4s一个周期左右,算上夹和放2s,最快情况下可以6s完成。

网友:
NACHI的MZ07系列 机器人携带1公斤的负载,从起点开始,向上移动25mm,平移300mm,向下运动25mm,然后沿路径返回起点这样一个过程所耗费的时间0.31s,业内顶级水平,可以将该指标控制在0.4s以下。60kg负载,向上400mm,平移2000mm,向下400mm,然后按原路径返回起点ABB IRB460码垛机器人,一个小时内最多可完成2190次标准节拍,NACHI的LP系列每小时可完成1800次标准节拍。   看到知乎上有这些,拷贝过来给你参照下。

网友:
必须可以,协同机器人速度很快的

网友:
16S一个取放节拍,4轴的scara、5、6轴的多关节,四大家族常用品牌的机器人,排除空间狭窄、避让,高精度、夹持力等其它因素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理论归理论,还要看实际情况:负载是1/2还是满载?是否有偏心?有无避让?scara是否要换手?6轴多关节要不要避开奇异点?速度快了,抓取物稳定吗?震动要求?不知道就问机器人厂家吧!

网友:
肯定可以满足的。

网友(2023-05-04):
|桃源居士A发表于 12-23 09:52NACHI的MZ07系列 机器人携带1公斤的负载,从起点开始,向上移动25mm,平移300mm,向下运动25mm,然后沿路径返回起点这样一个过程所耗费的时间0.31s,业内顶级水平,可以将该指标控制在0.4s以下。60kg负载,向上400mm,平移2000mm,向下400mm,然后按原路径返回起点ABB IRB460码垛机器人,一个小时内最多可完成2190次标准节拍,NACHI的LP系列每小时可完成1800次标准节拍。   看到知乎上有这些,拷贝过来给你参照下。
大哥,请教下,这个过程是走了两个上,两个下,两个平移共0 31s吗

网友(点评):
对。。。具体的问供应商吧,我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仅做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