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个有限元分析

楼主(2020-12-22):
手上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有限元分析,简单描述如下:
1.通过柜体模型,得出出柜体静态条件下的受力分析
2.进一步分析动态(搬运、车载等情况下的撞击、跌落)情况下的受力分析
3.通过两方面的受力分析,根据判断依据(可以从形变情况分析,如在选用Q235钢板的情况下,在一定高度跌落的情况下,柜体材料形变不大于材料本身的形变量,即无破损),得出柜体材料选用的临界厚度。
太厚,不易于搬运,太薄,易破损,在两者之间确定一个厚度。
柜体已solidworks建模完毕。
有会的或者有推荐的人,请@我,有偿,可签协议。
如有违规,请版主删除!

网友:
solidworks做的可以吗?

网友:
从你的描述上看你是想做两方面的分析,一个是静力学分析,一个是跌落分析;静力学分析比较好做,跌落分析的话需要将小的特征机构去掉;最有要不要做实物验证。有需要可以进一步交流。

网友:
这个,,学术作用大一点吧,实际钣金工具柜,电器柜常用的就那几个厚度
要定轧非标板?

网友:
这个结构刚度方面用模态板块分析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