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非金属材质选用区别

楼主(2020-12-22):
论坛里有没有非标机械设计材料高手啊,请教一下问题
关于赛钢、电木、铁氟龙、玻纤这四种材料的应用上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能互换,什么时候只能用某一种材质,能不能说一下使用案例或者截图。我在网上搜了一些相关资料,感觉都很模糊,这样也行那样也行的,对于我这个选择苦难症来说很难受。

网友:
比较材料特性,然后看主要应用的特性是什么吧。

网友A:
塞钢:强度,性能及加工性能都还不错,便宜

网友:
一样弄一点,对比一下就能知道个大概,具体的再看看资料就行了

网友:
给你说个方法:自己按照材料名称,特性,使用要求,应用举例等做个对比表格,然后,各材料的特性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钢:强度,性能及加工性能都还不错,便宜

赛钢可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铁氟龙和赛钢有时候还能勉强互换一下,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其它的区别就更大了,赛钢一般是用来做机加零 ...

是高手了,说的也比较全面,但是弱弱地问一句,匹克是什么材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手了,说的也比较全面,但是弱弱地问一句,匹克是什么材质啊?

聚醚醚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手了,说的也比较全面,但是弱弱地问一句,匹克是什么材质啊?

PEEK(聚醚醚酮)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特种工程塑料,当然价格也非常昂贵。

网友:
塞钢,第一次听到,问了度娘才知道,原来是POM

网友:
电木绝缘,我们治具上面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