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陈老师

楼主(2020-12-22):
向各位请教棘手的三个问题:
1 经常三维图不跟随草图更新,尤其是结构件生成器。用新的版本做真的很方便,做修改的时候有卸载inventor的冲动。总是各种问题,用结构件生成器修改方案的时候,真的太累了。
2 画好的关联的二维和三维草图,更新之后投影重合点分开了
3 装配的时候,总出现各种BUG.
   请教各位大神,尤其是陈老师,如何避免这些问题,或者我该注意什么

楼主:
装配好的,可以驱动的零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能动了,总报错

网友A:
哪个陈老师?可以@他一下,他就能看到。

网友: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你这样问说不清楚。
结构件生成器的问题一直很多,也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研发都没设好办法,我们更没有了。只能做些简单的设计表达。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回答。
INVENTOR出图还是很方便的。新版我用了几天,改动还是有诚意的,结构件生成器里面插入盖板,方便了很多,常用的型材基本都有(铝合金型材没有)。资源管理器也加入板,方便了不少。开始还好,建模很快,型材可以在骨架草图上方便调整位置(为此我放弃了SOLIDWORKS),但是后面调整的时候,真的要疯了(草图骨架变动,各个地方的型材都要重新改,简单的图,改了一天)
结构件生成器,出明细表很方便。但是也只能放弃了
另外终于能看懂新版的报错了,以前的报错都不说人话,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2021里面装配是,设定一个约束就不能动了,每次都要先抑制之前的约束,在加上新的约束,太繁琐了。
感觉INVENTOR是在改变,可最重要的稳定性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陈老师?可以@他一下,他就能看到。

我心里只有一个陈老师

楼主:
论坛插入图片太复杂了

网友B:
两年前参加过用户交流会,当时的研发队伍对结构件的裁切、焊接、组装等知识水平近乎等于我老婆。

我常设计槽钢角钢之类的机架,但忘了多少年不用这个结构件生成器了。

别光想着建模快,还得考虑修模幺蛾子少。

做一件事儿,追求每个步骤都快,不等于结果就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年前参加过用户交流会,当时的研发队伍对结构件的裁切、焊接、组装等知识水平近乎等于我老婆。

我常设 ...
谢谢大佬的回复
INVENTOR出图还是很快的,用结构件建模也是,这样做明细表很方便。
用多实体后,标注件号总是显示一个件。标注件号,明细表都麻烦,都要手动改

感觉SOLIDWORKS小快灵,很适合中国的习惯。
感觉INVENTOR做的太庞大,自己收不住了

如果一个件包含几个型钢和两块钣金组成,如果SOLIDWORKS就一个件就可以了。INVENTOR必须几个件

网友C:
楼主有破解版吗?我也想装一个202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破解版吗?我也想装一个202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