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配合

楼主(2020-12-22):
就是我们用的石墨铜套和轴相对滑动什么公差配合 就怕负载重了以后,负载和铜套分离掉下来

网友:
建议先去看看选型样本。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滑动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做。

网友:
h7/g6  正常的小间隙配合。

网友:
选的哪个品牌的轴套,就按他家样本上推荐的公差去选

网友:
轴向力不大,两边用锁紧螺钉骑缝各三颗,如果轴向力很大,铜套两端要用端盖,端盖螺丝要用锁紧机构(例如细钢丝穿孔)。公差,重载的的F7/d8 一般的F7/e7 高精度的F7/f7,就这么三种你选就是了!别担心,我们用了很多了!

网友:
H7/g6 或H7/h6

网友:
小间隙配合适用这种工况!

网友:
|汤圆园发表于 12-23 09:44轴向力不大,两边用锁紧螺钉骑缝各三颗,如果轴向力很大,铜套两端要用端盖,端盖螺丝要用锁紧机构(例如细钢丝穿孔)。公差,重载的的F7/d8 一般的F7/e7 高精度的F7/f7,就这么三种你选就是了!别担心,我们用了很多了!
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