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轨的选择?

楼主(2020-12-22):
关于重轨的选用,没有找到方法。我们有辆小拖车,总重约12吨,四个轮子,安置于两条重轨上,铺于地面。速度与人走速相仿。请教可有大侠知道,应该用几号重轨?选用标准是什么?谢谢!

网友:
钢轨以每米质量数分为轻轨,重轨和专门用于起重机的吊机轨。一般按照载重车的重量、行车速度和行车密度选择钢轨号。车辆载重量越大,车速越快,行车密度越高,采用钢轨型号就越大。
你查查钢轨Gb2585看看。

网友:
P38足够了

网友:
大点好,30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