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讨论一下设计重用的事情

楼主(2020-12-22):
现阶段设计主要通过插入新零件来做。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在别的设备上使用这个零件,一般怎样来借用呢?毕竟后期如果要更改借用的零件,会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因为它的大部分特征都是从另外一个装配体衍生出来的。草图基本是互相引用,难以在零件中单独修改。而如果断开链接,感觉基本就和重做差不多了。

这个事情感觉挺困扰的,如果零件互相不通用,相当于装配体每次都从草图骨架来重新做效率挺慢。
而如果借用了自顶向下生成的零件,后期遇上要更改怎么办?
不知大侠如何解决这一点的?望请赐教,谢谢!

网友:
你想这在过去是个问题吗,什么厂内通用件,厂内标准件,贵司的标准化水准如何

网友:
把零件另存到桌面,并重命名,然后拷贝到你正在进行的项目文件夹里,再修改零件特征。这样不会影响原来的项目模型和工程图。

网友:
如果不是形成标准化或是批量化的话,还是复制出来重新下单或是加工,可以省去后期很多事情

网友:
标准化任重道远啊,这是标准化要做的工作,什么要的零件可以借用,借用的手续,修改的流程等等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要借用以前的零件,为了避免冲突,就要改名。改名后就会断开链接。

网友:
得做文件归档处理,就没问题了(软件得花钱买)

网友:
我们借用就直接用,不修改的。所以被借用件只会在原有的文件夹里。如果你每一个文件夹都放一个,那么修改起来就很麻烦了。

另外,设计的时候尽量不要借用,包括异形孔在内,最好都是单独标好尺寸,否则一旦借用出去就会报错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个建模问题,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能推倒重来!

网友:
一般借用的零件都是别人规过档的3D文件,你是没有权限修改的;到是你说的装配体中的参考会不会消失,之前遇到过,好像是编辑草图是会提示你,具体的忘了,这一点感觉确实不是很清楚,我一般会在概念设计时让参考装配体中的零件,正式出图时用标准面,避免参考其他零件。

网友:
要看公司对这个管理的水平如何了

网友:
我用FA零件堆积木,就不会出现这问题。why?这么简单都想不明白。说明你们标准化有问题嘛

网友A:
1)我知道的一种做法是,将特别常用的零件,作为所谓的标准件,将它固定,采购/加工也能备一点库存在那里
2)非标设备嘛,你这个零件不能改,和它配合的零件能不能改,不能改,就另起炉灶
3)个人不喜欢尺寸关联,会在画完图之后,再去去掉关联,用尺寸位置固定下来

网友:
既然有改动那就是另一个新零件了,断开链接不就正常吗?

楼主:
谢谢大家!也许我应该直接借用即可。如果要更改的话,就再复制一个,改名后替换原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知道的一种做法是,将特别常用的零件,作为所谓的标准件,将它固定,采购/加工也能备一点库存在那里
2)非 ...

您好!“个人不喜欢尺寸关联,会在画完图之后,再去去掉关联,用尺寸位置固定下来”,这句是何意?断开链接标注尺寸么?

网友(点评):
是的,机器也不大,零件不多,所以,我的这个"个人习惯",无所谓好或者不好,无所谓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下,标准化能发挥出较大的效果!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