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材料问题

楼主(2020-12-23):
直径155的回转体表面粗糙度Ra0.8,且表面有润滑油,在不伤害表面的情况下用哪种软性材料夹取摩擦力能大一些(夹抱住回转体旋转不打滑)

网友A:
面粗糙度Ra0.8,表面有润滑油硬伤,还是橡胶块材质改成铜吧,气动抱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粗糙度Ra0.8,表面有润滑油硬伤,还是橡胶块材质改成铜吧,气动抱紧,

铜与钢在润滑状态下摩擦系数为0.15-0.18可能还是无法满足

网友:
POM工程塑料试试

网友:
这粗糙度,感觉还是先处理表面油,你这结构貌似抱死了也不怕打滑掉出去。

网友:
根据各种材料摩擦系数表提供的摩擦系数,铝跟钢,橡胶跟钢的滑动摩擦系数为0.5左右,属于比较大的

网友:
来令片的材料  树脂和金属复合材料

网友:
夹头表面增加带锯齿型的纹路的压头,把压头表面做满锯纹。

网友(2021-01-22):
在胶表面划几道增加摩檫力试下

网友:
和夹紧力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