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精确走位置的话,计算滚筒直径要不要算皮带厚度?

楼主(2020-12-23):
社友们好!
如题,
          传送带(平皮带,不是同步带)精确走位置的话,计算所需驱动滚筒直径要不要算皮带厚度?皮带厚度2MM,比如滚筒直径是40MM,如果不算皮带厚度,那么滚筒运行1圈,皮带运行长度应该是40*PI  约等于125.6637MM; 如果算皮带厚度,则滚筒直径变成了44MM, 44*PI 约等于138.23MM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自己有点懵,抛出来请大家指教!

网友:
按皮带中心层厚度计算,选型也按这个。

网友A:
  这玩意可以精确定位?

网友B:
平皮带,厚度不一样,宽度不一样,品牌不一样,皮带张紧力不一样,相同的驱动辊输送距离会有不小的差距。

于是,闭着眼睛采购东西用的我,有个习惯:

设计时,差不多得了。全部装好给好张力,不跑偏了,仔仔皮带上放个啥玩意儿实际测量,然后才在系统里输入实际输送行程。

一般来说,设计时给的参数是: 驱动辊面外径 + 皮带厚*0.5*2 。

换句话说:操作界面上一定要留一个文本框,专门输入这个行程的。

管他春夏秋冬,管他换的皮带是哪儿的,再输入一次呗。

网友(点评):
×0.5×2,就很灵性

网友(点评):
装调完成后,实测、并且参数可设定,这个确实非常实用可落地。不过我没有明白 皮带厚*0.5*2 的深意,0.5再乘以2,不就是皮带的厚度吗?

网友:
要精确到多少?弹性滑动要不要算?

网友(点评):
皮带都能精确定位?

网友:
皮带肯定需要张力调整的

网友:
设计计算的时候按皮带中心层计算的

网友:
这个没法算准的,理论跟实际有区别的

网友:
这玩意要多精准?张力还要不要调?要精准还用这玩意就坑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可以精确定位?

当然可以,传统的平网、圆网印花机,都是采用皮带传动,连续走和断续走都是有对花精度要求的,一般是1-2丝。

网友:
应该不需要,内应力应该会把外层拉来与内层同步,你内层是力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皮带,厚度不一样,宽度不一样,品牌不一样,皮带张紧力不一样,相同的驱动辊输送距离会有不小的差距。
...

装调完成后,实测、并且参数可设定,这个确实非常实用可落地。不过我没有明白 皮带厚*0.5*2 的深意,0.5再乘以2,不就是皮带的厚度吗?

网友(点评):
我搞参数关联设计习惯了。我教徒弟搞设计时的口头禅:别记住那个尺寸的值是多少,而要记住参数名和方程式。

楼主:
      搞明白了,感谢各位社友回复,现在想明白且通过实测验证了(找了一个小传送带实际旋转测量的),计算时是带轮直径+皮带中心层厚度(也就是皮带厚度*0.5*2)。还是以前面的数据为例,40MM直径的驱动辊、2MM厚的皮带,转动一周,皮带直线运动长度近似等于132MM, 不是125.6637也不是138.23MM。132/PI 近似等于42,即40(带轮直径)+2*0.5(皮带厚度的一半 也就是中间层)*2(直径要算2边).      实际应用中,因为多个环节的偏差,完全依靠计算理论值,确实无法直接得到想要的精准位置,这个时候依靠实测+程序设定(补偿修正实物和计算数值的偏差),确实是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此尤其感谢晓昀Cavalier_Ricky 两位大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传统的平网、圆网印花机,都是采用皮带传动,连续走和断续走都是有对花精度要求的,一般是1-2 ...

所以楼主一开始就没有提具体精度要求,如果达不到精度要求就不能按平网圆网的方式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传统的平网、圆网印花机,都是采用皮带传动,连续走和断续走都是有对花精度要求的,一般是1-2 ...

圆网印花精度能1-2丝?超出我的认知

网友:
这个皮带线无法实现精定位,除非来判断产品在传送带上面的位置,通过增加光电开关来判断!

网友:
赞一个,楼主与大家讨论让人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