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真空泵活塞损坏的原因

楼主(2020-12-23):
无油真空泵活塞环活塞损坏频繁是和气缸的磨损有直接关系,气缸磨损大,造成活塞损坏,导向环不能很好的导向,活塞倾斜!大家有其他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看看活塞环和气缸的零件图中的同心度,公差是否取得合适?另外,是不是活塞环和气缸装配的有问题?气缸表面要做渗碳或者离子渗氮处理,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空气中杂质过多!

楼主:
谢谢,经过检查以上原因都有,第一:真空耙干机带料,第二:气缸磨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