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2m左右钢管,重20t,长10多米,划线找平工装台?

楼主(2020-12-23):
用两个工装台面架起钢管,工装台面侧面板上用螺钉顶钢管,螺钉调节找正钢管两端水平位置划线?求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在工装台面上,使拧螺钉的力减小?台面上加辊轮?直线导轨加平台?

网友:
  V型辊支架合旋转分度头?另外,还要看量

网友:
直径2米?这么大 什么管子 螺旋管?

网友:
高度尺什么的使用不上了,可以想想办法用激光类试试

网友:
划线是要刻伤模拟缺陷么

网友:
我感觉还是V形块吧,调好了钢管放上面就行。

网友:
20吨?啥概念?

网友:
你这样放着肯定会滚动,这样搞太危险,建议用V型铁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