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热处理中,正火与退火的区别?

楼主(2020-12-23):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零件加工时,从毛坯到机加工中间需要进行预备热处理,用来提高毛坯料的切削性能,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用正火进行预备热处理,什么时候用退火进行预备热处理。(注意:我说的是预备热处理,而不是最终热处理,当然正火也可以做最终热处理)

网友A:
学习下,我们现在外加工的东西都是45#调制到38——40度然后再车床光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我们现在外加工的东西都是45#调制到38——40度然后再车床光一刀。

你回答的和我问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他可是回答补充了预备热处理中的很常见的一种---调质

网友B:
“你回答的和我问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别人回答你了 甭管回答是否完全正确你起码得先感谢再来说其他的 哪有你这样态度如此生硬还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这态度也是没谁了

网友C:
根据材料及使用要求而定!

网友:
退火 目的是使经过铸造、锻轧、焊接或切削加工的材料或工件软化,改善塑性和韧性,使化学成分均匀化,去除残余应力,或得到预期的物理性能,便于切削加工

网友D:
有些材料材质比较硬,直接加工的话变形抗力大,很难车削,甚至会开裂,通过去应力退火降低硬度,改善组织,提高车削性能,我们做的H11要求在24h小时内退火,否则就会开裂。低碳钢退火后硬度太低(或者材料本身就很软),车削容易粘刀,光洁度、粗糙度差,正火可以适当提高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

网友E:
退火是钢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随炉缓慢冷却。为了细化钢的组织晶粒,提高机械性能,减少残余应力。退火还可以降低材料硬度,提高材料韧性,改善机械切削性能,一般作为热处理的预处理。

而正火是将钢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在空气中自然冷却,与退火冷却相比,冷却速度比较快,所以,正火处理的低碳钢的硬度高于退火处理,可以作为低碳钢的预处理,但是对于中碳钢可以代替调质处理,作为最后热处理。

你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好好总结下他们的异同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回答的和我问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别人回答你了 甭管回答是否完全正确你起码得先感谢再来说其他的  ...

抱歉,我检讨。不过确实答非所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材料及使用要求而定!

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啊,起码举几个例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材料材质比较硬,直接加工的话变形抗力大,很难车削,甚至会开裂,通过去应力退火降低硬度,改善组织, ...

明白了,高手!解答了我的疑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火是钢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随炉缓慢冷却。为了细化钢的组织晶粒,提高机械性能,减少残余应力。退火还可 ...

嗯,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F:
退火是减硬度,正火是加硬度,最终为了一个合适的加工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退火是减硬度,正火是加硬度,最终为了一个合适的加工硬度。

一语中的!

网友:
预备热处理中,正火与退火(工艺的应用)——主要是指“机械零件”使用的材料。例如国标GB/T 3077中的80个牌号,40Cr、30CrMo、35CrMo、42CrMo、20CrMnTi......;GB T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中的28个钢号,20、45钢等。

*正火的目的:
    [正火加热温度在Ac3+(30~80)℃或Accm+(30~80)℃,使氏体充分均匀化后再空冷,能细化晶粒,消除过共析钢的网状碳化物。正火得到的是片状索氏体组织。有些加热温度选择在Ac3+(100~150)℃,然后空冷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是高温正火工艺。正火处理也是过热组织经常采用的挽救工艺。
   正火的目的:

      1)改善碳含量较低铜材的切削加工性。
      2)中碳结构钢要求不高时,可代替调质作为最终热处理,起到简化工艺的目的。
      3)消除过共析钢的网状渗碳体。
      4)消除缺陷,细化晶粒,改善组织,为最终热处理作准备。
    正火不仅可作为预备热处理,对子某些wC为0.4%~0.7%的钢种也可以作为最终热处理。

*退火的目的:
      [退火是将钢加热到适当的温度,保温一定时间,然后随炉缓慢冷却,从而获得接近于平衡态组织的热处理工乙,退火时发生的转变属于珠光体转变。退火的目的如下:

      1)降低工件碳度,以改善切削加工性和塑性加工性,消除残留应力。
      2)调整晶粒和组织,为淬火作好热处理准备。
      3)通过退火扩散,消除组元元素和杂质的偏析等,消除前道工序所造成的缺⊠,降低淬火变形、开裂倾向。
      根据钢的成分、退火目的和要求的不同,退火类型可分为完全退火、不完全退火(球化退火)、均匀化退火、去应力退火及再结晶退火。

*退火、正火工艺的选择与应用:
    [1.退火和正火区别

      (1)加热温度退火和正火的加热温度送择区域的下限温度基本一致,正火的上限温度一般高于退火。
      (2)冷却退火的冷却方式有两种,一是炉冷,二是等温退火。炉冷工艺简单,但必须控制冷却速度,一般碳钢的冷却速度小子100~200℃/h,合金钢小于50_100℃/h,高合金钢小于20~50℃/h。以获得片状珠光体为主。
      正火的冷却一般是在空气中冷却,冷却的强度高于退火,以获得托氏体、索氏体为主。必要时来用专用设备来控制冷却速度。

2.退火和正火在工艺路线中的位置
      退火和正火工序在整个零件的工艺路线中的安排顺序或位置见图2-9。
(略)

3.退火、正火工艺的选择与应用
          1)要求降低硬度或消除内应力时,可选择低温退火(或再结晶退火),不必要进行完全退火和球化退火,例如冷成形的各类制晶、机械加工后的特锻'焊件等。
      2)亚共析钢的特锻焊件等要细化晶粒,要求采用完全退火工艺,组织经重结晶后才能达到细化晶粒的目的。
      3)对于共析钢和过共析钢常采用球化退火工艺(见图2-6中1、4、5)。例如軸承钢和工具钢,由于它们大多数是共析钢和过共析钢,预备热处理必须遼用球化退火,因为这类钢最终淬火前的最住组织就是经球化的组织。但是它们在球化退火前,往往必须先进行正火处理,以消除网状碳化物,而球化退火是不能有效地消除司状碳化物的。一些重要工件还采用周期(循环)球化退火工艺(见图2-6中2),使碳化物均匀'布。尺寸小、形状简单的工件可以通过淬火及高温回火得到球化碳化物(见图2~6中3)。
      4)根据实践经验,钢组织中的铁素体较细小且分布均匀,其硬度在160~230HBW范围内时,切削加工性最佳,对于w(C)小子0.4%的低碳钢或低碳合金规,往往采用正火工艺提高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因为若工件硬度太低,在切削过程中刀具上将形成积屑瘤,反而使切削加工性变差。但是对于一些合金元素较多的钢,尽管w(C)低于0.4%,仍以退火来提高切削加工性为好,如30CrMnSiA、8CrMoAlA等。
      经正火处理的低碳钢由于硬度低达不到要求的表面組糙度时,可采用喷雾冷却、不完全淬火等方法提高硬度。
      5)若要消除魏氏组织需采用完全退火或正火工艺,在实际生产中常采用正火二艺。
      6)对于大锻件的主抽等结构件,在调质前需进行多次正火。第一次正火温度最高,以后每次正火温度一次比一次低,以获得细片状索氏体,为最终热处理作好组织准备。
      7)某些碳素钢、低合金钢工件在淬火返修时,可用正火消除内应力和细化组家。高碳、高合金工模具钢在淬火返修时,用退火来消除非平衡组织(贝氏体、回大马氏体),获得索氏体后再重新淬火回火,以防重新淬火时产生变形或开製。

完整文字见(2件)附件:

*注释:摘自汪庆华编著,《热处理工程师指南》[M],机械工业出版社。

退火——加热后,随炉缓慢冷却;
正火——加热后出炉空气中冷却。
同一个钢种、同一个尺寸,零件退火后比正火后软些!
在工艺路线中怎么排序:图2-9进行了说明,可以对号入座!

楼主(2021-02-01):
引用 网友G: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