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锥滚子轴承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12-23):
各位大神,图中是一个传动装置,伞齿轮传递的扭矩大概几千牛米。
有两个疑问请问大神们,图中的圆锥滚子轴承是否用错了(圆锥滚子轴承不是要成对使用的吗),
还有这个圆锥滚子轴承内外圈与轴及轴承座的配合该怎么定?
在此谢过

网友A:
图中圆锥滚子轴承没有用错,是对称的,你观察的不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圆锥滚子轴承没有用错,是对称的,你观察的不仔细。

我的意思是,一个轴承盒里面是不是要放两个轴承才叫成对使用

网友:
1.轴承配合请参见《机械设计手册》之轴承的公差与配合
2.“圆锥滚子轴承不是要成对使用的吗”  图中难道不是吗?
3.图中轴承无法调整间隙吧?这样不行

网友:
轴承内圈与轴采用过渡或者过盈配合,外圈与轴承座采用间隙配合。

网友B:
1. 圆锥滚子轴承的配置没有用错。
2. 锥齿轮跟轴的轴向定位可能存在问题,除非两者是较大的过盈联接。
3. 根据图形比例看,感觉轴承的大小选择偏小了一点,可能会导致轴承承载能力不足,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点评):
齿轮那么大,轴承那么小。要么齿轮太富余,要么轴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圆锥滚子轴承的配置没有用错。
2. 锥齿轮跟轴的轴向定位可能存在问题,除非两者是较大的过盈联接。
3. ...

关于第2点:如图是主动轴和从动轴齿轮位处公差,和齿轮的配合公差带是H7/js6,查了手册这是联轴器等常用配合,属于比较小的过渡配合,
用在这里不合适吗?是不是还要加轴卡,防止齿轮轴向窜动。
关于第3点:这里用的圆锥滚子轴承型号为30212,要确定是否适用,是不是要核算出作用在轴承上的轴向力和径向力是否超出轴承本身的额定动载荷?
多谢指点

网友:
第2点,齿轮轴向要压紧呀,防止轴向窜动。H7/js6很容易松的。

网友:
轴的两端都有轴承,双向定位没问题。我认为内孔应该过盈配合,外径间隙配合。

网友(2021-02-25):
这个轴承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配置方式在伞齿轮的应用中很常见,尤其是比较小的轴颈。
这是一种交叉定位的面对面圆锥滚子轴承配置,在这个系统中,两个轴承组成一个整体的内部轴向游隙。这种配置对与伞齿的应用来说有很多好处,例如刚性相对较好,能够比较好的保证齿轮的啮合。但是这种轴承配置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内部游隙的调整在安装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过程,但是如果调整的合适,他的特点能发挥的比较好,如果调整的不合适,反而会在运行中产生额外的问题。
关于配合,根据你的实际转速和承载力采用手册推荐的就可以了。
这种轴承配置的游隙需要预调,同时需要交叉固定轴承的内外圈才能起到作用。但是轴向又不能固定的太紧,会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主要需要考虑的是系统的整体轴向游隙(或者说预紧)
关于你12-22问的问题,轴承是否合适要通过寿命计算,不过要是你的P值能超过C值,那说明轴承的选型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网友(点评):
你讲的P值C值,估计没几个知道。

网友(2022-08-19):
轴的公差m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