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合件转动惯量

楼主(2020-12-23):
如图,一根圆柱和一块长方体板,这组工件的转动惯量怎么算,谢谢大家!

网友:
用软件算

网友(点评):
什么软件推荐一下哈

网友:
将这两个零件分别对同一转轴计算转动惯量计算,然后求和就是整个组件的转动惯量。

网友:
你这种组合件最好用软件来计算,惯性张量,手动计算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点评):
嗯嗯,你们是用什么软件算的,我的没有这种长方板的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算下来很准的。

网友:
小生掐指一算你是用SW画的。SW就可以算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我找了,哈哈,感谢

网友:
直接用软件测,这用笔来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