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3)——奇怪的油漆阀

楼主(2020-12-23):
疑问一、这种阀芯外侧包尼龙的方法是否是高粘度介质阀的一种特殊工艺?
疑问二、这个阀的阀芯为什么不轴向限位?
疑问三、我想正是没有轴向限位,导致O型圈得不到充分的预压变形,使用磨损后形不成有效的密封产生泄露。
疑问四、在不大改动原有结构的前提下将o型圈槽内移,保证预压变形或可用其他密封类型如回转密封等,希望能延长使用周期。

网友:
油漆往出渗是由于在阀芯转动时,阀芯与阀体之间的垫片压不紧,这种结构不好,没有办法压紧密封垫;另外,在阀芯与阀体之间的尼龙垫在受压时变形量有多大?本身弹性比较差,再压紧力不足,肯定会渗出液体。

网友:
图中那个O型圈向左移动比较好,但是,端面的密封结构不修改还是解决不了渗油漆的问题。

网友:
阀芯外部套了3-5个尼龙套,尼龙套间加一个金属导向环(支撑环),加3个,减少尼龙套旋转带来的摩擦/摩损, 这样才能保证O型圈一定的预压力,才不会泄漏;

网友:
尼龙套大概是解决滑动摩擦的问题。原有结构密封圈没有预压是封不死的,应该是因为阀芯要转动所以没有轴向固定。粘度高的液体阀都麻烦,用薄膜阀或者柱塞阀效果会更好。不大改的话可以用油封或者在阀体内搞个燕尾槽,然后定期更换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