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附板吸附力的计算问题求教

楼主(2020-12-23):
想做一块真空吸附板装置,用来吸住一块玻璃板,玻璃板尺寸2500x1500x3.5,重量大约35kg,目前吸附板尺寸如示意图上的样子,真空装置使用鼓风机,鼓风机参数见图片,想计算一下真空装置对于玻璃板的吸附力是多少,找了很多资料都难以确定。
网上资料公式F=(标准大气压-真空压力)*吸附面积*0.01
但是这样算出来感觉数据不对,求教大神帮忙解开疑惑,感激不尽!!!

由高手顺带讲解一下真空系统的注意点和细节就更好了

网友:
*0.01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纳闷那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单位  不是0.01吧

网友A:
前面有个帖子讲吸附力的,好像还能自动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有个帖子讲吸附力的,好像还能自动计算。

我下载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
你按照压力=压强*面积,单位按照IS国际单位制做,压力取N, 压强取Pa, 面积取m^2,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核算一下单位,加上泄气系数和安全系数,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式子里的压力单位是KPa
吸附面积单位cm2
吸附力单位kg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照压力=压强*面积,单位按照IS国际单位制做,压力取N, 压强取Pa, 面积取m^2,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知道,选气缸一般都会用到F=PS,但是这个真空系统好像不太一样,虽然几个重要参数都是跟面积,压力有关,还是很迷糊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风机不行。得用真空泵。这个风机的压力太小。
虽然吸力符合F=PS,但是要考虑安全系数,一般取4左右。

网友:
鼓风机主要还是鼓风吧,应该用真空泵才好。再说吸附面积应该是54的小孔的面积和,不能算整张板的面积。

网友:
鼓风机是流量大,但是真空度低,容易泄露

网友:
要看在少量泄露的情况下能保持多大的真空度  例如直径10的吸盘  真空度-60kpa的情况下   吸力=3.14*5*5*0.06=4.71N
54个直径5的孔  真空度-60kpa的话  吸力=3.14*2.5*2.5*0.06*54=63.5N<350N  还没算安全系数

网友:
板的平整度没法控制 会泄气吧

网友:
考虑多点吸盘或者海绵吸盘吗  我用机械臂带海绵吸盘吸过50公斤的阀体 挺稳定的

网友:
自己做的话,就用硅胶条封边,硅胶略高于平台基座,真空抓取时自动拉平。基座中间可以开槽+开孔。
至于力量,如果按照上面的办法,那实际就是一个大个吸盘,根据真空度对应吸盘抓取力,取合适安全系数即可。

网友:
要看吸盘的尺寸和材质,载荷等等。另外千万不要用鼓风机。真空泵和真空罐是必须的,涉及到保压的问题和安全问题。楼上的算法我一个也没看明白。我说我的做法,负压形成的吸力大于负载几倍,这个几倍看工作的速度和加速度。

网友:
我认为你这方案有巨大缺陷。

网友:
|蛋蛋超人发表于 12-25 21:29要看吸盘的尺寸和材质,载荷等等。另外千万不要用鼓风机。真空泵和真空罐是必须的,涉及到保压的问题和安全问题。楼上的算法我一个也没看明白。我说我的做法,负压形成的吸力大于负载几倍,这个几倍看工作的速度和加速度。
我想撤回了    为什么不用真空发生器,可能是被鼓风机带沟里去了。

网友:
这个吸附板,不应该是往上拎起来用的东西吧?

应该是台面材料吧?

网友:
鼓风机一般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