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增大不锈钢表面粗糙度?

楼主(2020-12-24):
不锈钢法兰盘厚度20mm,有一个2mm通孔,内装1.6mm不锈钢电极。用环氧胶粘接,作用是绝缘和密封。
要求水密,耐压10Mpa。已经打压30Mpa,现在保压在25Mpa,没有泄露。
为了保证长期可靠工作,2mm通孔内壁和1.6mm不锈钢电极表面要增大粗糙度。
请教各位社友,有没有简单有效的加工方法?
本人是电子工程师,机械小白,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现在的粗糙度是多少?想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粗糙度是多少?想要多少?

2mm通孔是钻出来的,1.6mm不锈钢电极是买来的304不锈钢棒,看起来都是光滑的,不知道粗糙度。
因为机械完全外行,也无法提出粗糙度多少合适。总之目的是让表面粗糙,增加环氧胶和不朽钢之间的粘接强度。
我自己觉得,2mm通孔攻丝,1.6mm不锈钢棒搓丝或者滚花,应该都可以。但是不知道加工工艺能不能实现。

请教大侠,如何选择合理的加工工艺?
非常感谢!

网友B:
套个外牙不就好了,你内孔都可以攻丝,外牙自然也能拿板牙套啦

网友:
帮顶,等个后续

网友A:
一般的钢丝是冷拔的,粗糙度很高,0.8左右吧。你既然已经试压通过了,那就只要稍加改进。
建议内孔加工时,进给速度稍加快就可以了。实在还想要粗糙,口上用M2.3的丝锥攻几牙。
钢丝可用氢氟酸处理,就可变粗糙了。实在还想要粗糙,可用M1.7的板牙套一下

网友C:
加环形槽或者凸台可以改善,不过绝缘耐压要考虑一下。

网友D:
提高内壁粗糙度,是为了增加环氧胶的附着粘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个外牙不就好了,你内孔都可以攻丝,外牙自然也能拿板牙套啦

非常感谢!
那就套个外牙和内孔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钢丝是冷拔的,粗糙度很高,0.8左右吧。你既然已经试压通过了,那就只要稍加改进。
建议内孔加工时 ...

感谢您详细解答!那就口上用M2.3的丝锥攻10mm,钢棒用M1.7的板牙套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环形槽或者凸台可以改善,不过绝缘耐压要考虑一下。

感谢!
环形槽可以,凸台可能加工难度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详细解答!那就口上用M2.3的丝锥攻10mm,钢棒用M1.7的板牙套10mm

攻牙只可攻2毫米就可。10毫米太难了,整体攻更是不可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内壁粗糙度,是为了增加环氧胶的附着粘度吗?

回大侠,是的。机械我是外行,自己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牙只可攻2毫米就可。10毫米太难了,整体攻更是不可能的了。

2mm可能太短。请问孔打大一点,攻丝去掉的金属少一点,比如0.1mm,深度能不能攻到1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2mm可能太短。请问孔打大一点,攻丝去掉的金属少一点,比如0.1mm,深度能不能攻到10mm

调整孔径是可能实现的。但不锈钢难度是极大的,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孔径是可以的

感谢详细指导!我和加工厂沟通一下,孔再大一点,攻丝去掉的金属再少一点,看看能不能攻进去10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大侠,是的。机械我是外行,自己这样想的。

增加粗糙度还不好办?把内壁做成螺纹,把电极放进去,然后灌胶,让胶渗透到电极与螺牙缝隙,螺纹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增加。

网友:
不锈钢有一种工艺叫拉丝。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粗糙度还不好办?把内壁做成螺纹,把电极放进去,然后灌胶,让胶渗透到电极与螺牙缝隙,螺纹加工的表 ...

感谢指导!

网友E:
表面喷砂,增加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喷砂,增加表面粗糙度

多谢指导!这个方案很棒!我买了喷砂用的碳化硅。到手后,直接装到2mm小孔中,插入1.6mm不锈钢棒旋转,两个表面一起打毛,应该完美解决。

网友:
这种要么就通过表面滚花的方式增加其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