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CT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24):
        本人在使用工业CT做偏差比对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如图所示的现象:将工件扫描好后导入Calypso,与数模按照坐标系拟合,给定公差后计算偏差。生成的偏差图偶尔会出现“颜色混乱”的现象,如附图所示。红线圈出的部分与实物实际情况明显不符,请问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吗?如果遇到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你这个是将计算机建立的实体模型与实物扫描,做对比吗?颜色混乱是不是你建的模型尺寸和实体尺寸有出入?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将计算机建立的实体模型与实物扫描,做对比吗?颜色混乱是不是你建的模型尺寸和实体尺寸有出入?误 ...

我这个是数模与点云的对比,数模就是三维软件(ProE,SW之类的)画的,点云就是实际产品用工业CT扫描后得到的数据。二者通过图纸坐标系拟合之后通过偏差图就可以看出实际产品与数模相比,哪里多料(红色)哪里少料(蓝色)。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数模与点云的对比,数模就是三维软件(ProE,SW之类的)画的,点云就是实际产品用工 ...

然后偏差图我给的±0.25mm的公差,理论上来讲,偏差图上面红色区域与蓝色区域相差0.5mm左右,这么大的差异完全可以肉眼看到了,可实际工件却是很光滑的,所以明显偏差图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会显示错误,我就想不明白了,所以上来找大神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将计算机建立的实体模型与实物扫描,做对比吗?颜色混乱是不是你建的模型尺寸和实体尺寸有出入?误 ...

应该不是  建的模型尺寸和实体尺寸有出入  ,因为拟合和出偏差图是两个步骤,拟合完成时也比较正常,但是一生成偏差图就不对劲了,毕竟0.5的偏差也比较大,无论数模还是点云,都不会一点毛病看不出来的~~~

网友A:
看看里面的参数设置,是不是公差规定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里面的参数设置,是不是公差规定的有问题?

参数设置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另外如果参数设置存了或者公差规定的有问题,也应该是整体变红或者变蓝一点,而不是红蓝交织在一起呀?头疼~~~

网友B:
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是实物的面状态和理论数模的差异吧??
实物做出的东西肯定是有偏差的,一般红色部分就是超出理论尺寸过多的现象,表示这个零件做的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是实物的面状态和理论数模的差异吧??
实物做出的东西肯定是有偏差的,一般红色 ...

对的!
但是偏差归偏差,在公差为±0.25的情况下,同一个面上红色和蓝色交织在一起,理论上可以说明这个面的状态很不好,轮廓度在0.5左右吧。但是实物面却是光滑的很,矛盾呀~~~

楼主:
顶一下,希望我期待的大侠能帮我解惑~~

楼主:
把老问题带到新一年了。。。

楼主:
它又来了,怎么办啊~~~
一直没有解决,遇到一次,头疼一次~~~

网友(2024-06-02):
请问操作工业CT时需要注意哪些安全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