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想将现有驱动方式增加一台减速机来降低电机功率,求解

楼主(2020-12-24):
想通过增加一台减速机(在减速机前面新增一台减速机传动)来降低电机功率达到省电的目的,
目前现有传动装置及型号如下:
电机型号: Y315L1-6 110KW   减速机型号:ZSY400-40-1

请问,我在ZSY400前面再增加一台减速机,并将Y315L1-6电机更换为小功率电机,需要选用多大的减速机,电机功率可以降低为多少? 最终输出转速有一定偏差不影响!

网友:
首先:能量守恒,如果想降低输入电机的功率,输出的速度或扭矩必有降低。
基本公式:T=9550*(P/N),P减小,T不变,则转速N必减小;P减小,N不变,则扭矩T必减小。
你愿意牺牲哪个呢?

网友:
”将现有驱动方式增加一台减速机来降低电机功率”,这句话想表达什么意思?

电机驱动功率是由负载和传动链的机械效率决定的,怎么能通过增加减速机降低功率呢?没读懂你的意思。

网友:
减速器越多越费电,负载功率不变,电机功率怎么变?变小了带的动吗?

网友:
我一个门外汉也来凑个热闹?

目前的电机是撒开腿满满额定转速跑着呢,还是加变频器降转速跑着呢?

如果是前者,那没戏了;是后者的话,还能有考虑的余地。

是这样的吧?

网友:
你最终需要的转速和扭矩是多少?根据这个来选择合适的减速机,不可能随便选的

网友:
把你题目的最终负载和传动链的传动比发上来。

网友:
转速,扭矩,功,功率,效率,速比。把这些基本概念以及之间的关系搞清楚,然后再具体到问题,解决起来就简单了。这些是机械工程师的基本功,补课吧,没有捷径。

网友:
具体到你这个问题,假如说按照你的思路,加个10倍速比的减速机,假如原来电机输出1000NM的扭矩,不考虑效率的话你就可以用个输出扭矩是100的电机,可是这个电机的速度需要是原来电机速度的10倍,原来电机速度是980r/min的话,新选的电机速度就得是9800r/min,这样的电机去哪找啊。通过这个问题,可以看到1000*980=100*9800,这是不考虑效率,考虑效率的话加个减速机效率更低了,需要输入的功率更大了。

网友:
果然是学机械的天才,我都自认为不通电的了,你好像绝缘。那你电机让做电气的选好啦

网友(点评):
电机是应该由机械设计的选定

网友(点评):
层主不就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太差,这年头做技术久了,脑袋都不拐弯了。因为没理解楼主的意图。功率大选功率小的电机就好,干嘛搞一减速机来忽悠呢。我寻思着他可能想制作动力源。但显然没有专业知识。所以还是电气选,省心

网友:
现在的工况不明确,没办法算出来。请楼主提供转台的重量,减速比等相关参数。

网友:
负载不变的情况下,要想减少电机功率,就必须减速,如果减速后影响工作效率要求,就不能这么干。要想马儿跑,就得给吃草。

网友:
如果减速器能解决,那我们有一个发电厂就够了。

网友:
越加越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