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阵列出错

楼主(2020-12-24):
提示不能将阵列的面附加到实体
我想在圆周上切除一圈圆孔

网友:
数量多了,阵列形成重叠了

网友:
先切除一个特征,然后阵列这个特征

网友:
圆周阵列切除一圈孔,只选切除的特征就好了,不要选面。

网友:
草绘的时候参数选择不对

楼主:
弄好了,谢谢大佬们

网友A:
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

先做个圆管,然后选好位置画圆并竖直方向线性阵列,然后再拉伸切除,再对拉伸切除进行圆周阵列

网友:
曲面上是无法做孔的,只能通过拉伸出柱子去求差这个实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做个圆管,然后选好位置画圆并竖直方向线性阵列,然后再拉伸切除,再对拉伸切除进行圆周阵列

我做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