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啮合的斜齿轮,他们产生的轴向力是同一个方向的吗

楼主(2020-12-24):
(图片)

网友A: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哪来的反作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来的反作用力

主动轮给从动轮作用力,从动轮给主动轮反作用力

网友B:
来,伸出你的双手,左右手法则自己比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伸出你的双手,左右手法则自己比划一下

左旋左手 右旋右手 传动时转向相反那大拇指指的方向一样啊

网友B:
一般所谓的抵消是说,两根轴的两端都有一对互相啮合的斜齿轮,改变齿轮的旋向,让作用在轴上的力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所谓的抵消是说,两根轴的两端都有一对互相啮合的斜齿轮,改变齿轮的旋向,让作用在轴上的力抵消

每个轴上只有一个斜齿轮  所以他们产生的轴向力是一个方向的吗

网友:
方向相反且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来的反作用力

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网友:
不经常看回复,可以私信我你的微信

网友:
我微信,dear780073380

网友:
楼主图片上的结构没问题。
剖面线的斜齿轮,存在的向左或向右轴向力,都由右边的轴承承受了。

网友:
轴向力方向相反。

网友:
方向相反!

网友(2021-02-25):
看图这个斜齿轮的啮合产生了一个轴向的作用力,最终都作用在一侧的固定端轴承上。如果你们真的要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那么齿轮啮合产生的力是作用力,轴承滚动体和滚道接触产生的力是反作用力,这两个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整个轴系,齿轮加轴承的系统在轴向上才处在一个平衡状态。
齿轮啮合产生的作用力分别作用在两个啮合的齿轮上,但是一个轴系里只有一个齿轮。能把两个轴系的分析混为一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