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面有办法加工么

楼主(2020-12-24):
看看这个面有办法加工么,图片上标红的那个面1 O5 y' _- o4 Q+ o

网友:
加工办法肯定有,能不能加工要看这个孔的尺寸精度和定位精度是什么?

网友:
孔这边很容易

网友A:
可以加工,成本要看具体的尺寸和精度要求

网友:
孔上面这个面加工会有刀具圆角

网友:
关键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加工,光一下有很多种方法,最不济,手动砂轮打磨应该也行哈

网友:
拿下来在加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说说整个零件的具体尺寸和加工位的尺寸和精度要求。你想用那个面来做什么装什么零件?有很多办法的

网友:
如果只对粗糙度要求高,对尺寸公差要求不高,可以单件加工后再焊上

网友:
垂直加工,只是这个面容易歪掉,产生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工,成本要看具体的尺寸和精度要求

不如先加工,后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先加工,后组装

如果是重要的安装面,不好保证公差吧。还是要反刀加工

网友:
看空间大小?
有多种方法来实现的

网友:
很多加工方法,主要看精度要求和零件具体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