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这个地方做啥的?

楼主(2020-12-24):
箭头指的地方是做什么的

猜测像是排润滑脂的

网友:
电磁制动的手动释放杆?

网友(点评):
看着像松抱闸的,不过一般松抱闸的就一根杆,可能这个尺寸大需要两根

网友A:
少了一根儿铁棍子了吧?

如果是,那就不只是少了一根儿铁棍子。

这电机怎么散热啊?

网友B:
有一种可能,电机轴承使用润滑油降温,一边进一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一根儿铁棍子了吧?

如果是,那就不只是少了一根儿铁棍子。

不少啊   这箭头指的位置 杆子末端还接了一个螺母   这电机没有中文说明书  英文的 查了没看到

网友(点评):
我是看见垂直对称的右侧也有貌似可以插入铁棍子的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可能,电机轴承使用润滑油降温,一边进一边出

图片有个垂直的杆件   那个是注脂的

网友:
长杆端部有一个接头,这个长杆会不会是放油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了一根儿铁棍子了吧?

如果是,那就不只是少了一根儿铁棍子。

水冷?

网友:
废油排出,,,,或者可以作为循环润滑管。

网友:
迷惑敌人用的

网友:
哈哈,敌情探访杆

网友:
反正不太像制动电机的手动杆。

网友:
像电梯的曳引机

网友C:
多大功率的电机啊?

网友D:
这个是排出就润滑油脂的。如果这个部位是一周加一次的,如果没有它多余了的油脂就会进入电机内部时间长了电机就会出问题了。加油时需先将那根管上的帽盖拧开,然后从竖直管上的油嘴注入新的润滑油,有多少量的要求,有的是要将旧油顶出的要求,通常是在运行环境不佳的地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功率的电机啊?

74k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排出就润滑油脂的。如果这个部位是一周加一次的,如果没有它多余了的油脂就会进入电机内部时间长了电 ...

我这边有一台水泵,之前发帖过,在水泵上面注油脂,下面有一个直接流出的,这个电机还要拧螺栓,很讲究了

网友(点评):
这个电机运行环境温度是不是要高一点?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神们

网友:
感觉是启动阻力吧!?

网友:
排气散热的?没见过,瞎猜的。

网友:
1个注油,1个排油

网友:
应该就是进出润滑油的口吧。

网友:
可能安装检测电机轴承振动和温度的探头用的,要求高的电机有这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