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内部机械断裂,请教

楼主(2020-12-24):
各位社友有没有遇到齿轮泵内部机械断裂的,吸油正常,出油口不出油,泵可以转动!

网友:
正常吸油,出油口又不出油。那么问题来了,油去哪里了呢?

楼主:
吸油管可以正常吸油,没吸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泵不工作了

网友:
吸油是靠负压,要形成足够的负压,可能吸油管漏气

网友:
不出油,油是不是从卸油口跑走了?不可能只进不出,那不成了貔貅了。

网友:
油都去哪了?

网友:
内泄漏会造成吸不了油。也可能是单向阀坏了

网友:
哪里堵了吧

楼主:
今天去把泵拆了看看

网友:
扫镗过深了,内泄了,到不了出油口已经都跑了

网友:
这可是齿轮泵啊,只进不出,你的溢流阀短路了吧O(∩_∩)O哈哈~。

楼主:
齿轮泵轴上的键断了!

网友:
泵内部堵住,再加上过量的工作,导致产生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