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2010失控!!!!!

楼主(2020-12-24):
如图。

突然发作!不管用什么指令,或者输入什么数字,都会不断的重复上一个指令。
按几下Esc键才会停止,然后继续使用又是一样!
键盘没有脏东西,按键也都好使。
只限CAD软件界面,其余软件一切正常。
用筑原CAD专杀、腾讯电脑管家杀毒没有病毒。
电脑重启数次也无用。
配套用的是清华天河PCCAD
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个情况,尽量不要卸载重装。
跪谢!!!

网友:
一个可能是键盘进水了(卡键),一个可能是带宏按键的鼠标电量不足,还有可能是中毒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pccad出问题时我一般都是修复一下AutoCAD就医好了

网友:
估计键盘里掉进去米粒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键盘的事。
或者是鼠标右键设置的事。

网友:
最近在追动漫,里面有女主的胸一直按在方向键下键,excel表格就一直向下走,她说她Excel坏了。

网友:
要不是键盘坏了,系统崩了

网友:
输入法是不是切换到中文了

楼主:
昨天也以为键盘卡东西了,各种清理键盘也没管用,今天开机莫名其妙的没问题了。我也是蒙了。
还是要感谢各位!

网友:
卸载重新装,2012版还可以的!

网友:
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1-06-13):
键盘拔下来看看还是这样吗?

网友(2021-08-15):
估计中毒了,打开别人的文件时,看一下有没有lsp之类的文件,另外CAD默认的文件是否被纂改?

网友:
中毒了,把隐藏文件显示出来你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