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的装配约束好难用啊?

楼主(2020-12-24):
画单个零件基本没啥问题了,就是装配图的时候,各种约束根本使不来啊! 什么对齐  同心 相切啥的根本找不到。。。
中望3D和SW的约束条件一目了然啊!是我哪里姿势不对么?有没啥绝招可以快速约束的呢~

网友A:
我属于一直在一边用Inventor一边在说Inventor坏话那种,但,你这个事儿啊,也太离谱了吧。

我试用过主流的几乎所有三维机械设计软件,没在哪里遇到楼主你这种困扰。

Inventor,你说的这些功能,要说苦恼了,应该说看似相同的功能出现在好几个按钮里不知该用哪个,那才是。

找不到?没人能救你。。。

网友B:
显摆一下 挺好的软件啊?让你说地这么不堪 闹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属于一直在一边用Inventor一边在说Inventor坏话那种,但,你这个事儿啊,也太离谱了吧。

我试用过主流 ...

对对 能找到就是不知道对应的按钮怎么用。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摆一下 挺好的软件啊?让你说地这么不堪 闹心不

没有说不堪呀!我挺喜欢 就是还玩儿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说不堪呀!我挺喜欢 就是还玩儿不转。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慢慢来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INVENTOR按键比SW人性化多了。这个点真的不能再批评一碗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属于一直在一边用Inventor一边在说Inventor坏话那种,但,你这个事儿啊,也太离谱了吧。

我试用过主流 ...

请教一下大佬,用INVENTOR画钢结构的方法
不用结构件生成器,每次都用三维造型的话工作量有点大,而且多实体出明细表的话,不是很方便
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慢慢来

跟着大佬们好好学习。。。

网友:
多练几次就好了。装配约束要规划好,按顺序去约束,否则容易乱

网友:
我使用inventor时,经常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了啥,进行到了哪一步。

solidworks在这方面,用户界面很友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佬,用INVENTOR画钢结构的方法
不用结构件生成器,每次都用三维造型的话工作量有点大,而且多 ...

哈哈,我一个至今没买过铝型材的人,结构件画得实在太少了。

偶尔画点槽钢角钢,也就外形尺寸是正确的。

极其偶尔在设计里要用到多根同一型号的型材,就直接把截面保存成草图块来多次使用,觉得也很方便的哦。

另外,我的部件里是没有多实体零件的,多实体零件,一定会打散成多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一个至今没买过铝型材的人,结构件画得实在太少了。

偶尔画点槽钢角钢,也就外形尺寸是正确的 ...

大佬实诚的经验,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