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板怎么固定好?

楼主(2020-12-25):
工作台上的所有设备都安装在一块基准板上,基准板以什么方式固定在线轨的焊接机架上,才能保证统一精度呢?

本来想做一个铝型材的安装架,借安装板把架子固定在焊接机架上。但型材等,都没有精度的,无法保证直线运动的统一精度啊。

请各位设计大师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基准板在线轨上还要滑动吧?在基准板钱设计定位面,让基准板与线轨安装面配合,这个面要加工,加工精度与线轨安装面精度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板在线轨上还要滑动吧?在基准板钱设计定位面,让基准板与线轨安装面配合,这个面要加工,加工精度与线 ...

基准板不滑动,是固定位置的。

主要是这块板窄,在机架上加工配合面,也难以保证基准板和安装面之间的垂直度。
所以想如图3,把基准板固定在型材架上(宽),型材架通过安装板,装到焊接机架的配合面上。但型材本身,也是没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准板不滑动,是固定位置的。

主要是这块板窄,在机架上加工配合面,也难以保证基准板和安装面之间的 ...

固定的话,那就设计定位止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话,那就设计定位止口。

谢谢大师指教!
焊接机架一般壁厚不超过25吧,好像不方便加工止口。如果使用导轨的话,基准板和导轨滑块之间也难以保证垂直度。

您觉得,给基准板一个安装框架,再把安装框架定位到焊接机架上,这种方案可行性如何?

网友:
止口深度不用太深,几毫米就行。

网友B:
直线导轨下方做一块基准板直接固定在型材上,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经常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导轨下方做一块基准板直接固定在型材上,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经常这样做的

型材是没有精度的啊?  我这里要0.1mm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材是没有精度的啊?  我这里要0.1mm的精度。

需要微调。然后固定。你这种精度是调出来的。可能需要一种补偿装置,这样容易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材是没有精度的啊?  我这里要0.1mm的精度。

直线导轨下面安装的基准板精度足够就可以了,跟型材关系不大

网友:
可上下左右调整的长孔。

网友:
铝型材换成一块儿L板,L板和夹爪精确固定,L板另一端与你的焊接机架连接,如果机架加工面好 就做成两个方向可调  如果不好就要多点调整然后锁死

网友C:
我们这边设计留3毫米的间隙,三个方向的调节靠增加抽减垫片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设计留3毫米的间隙,三个方向的调节靠增加抽减垫片来实现。

这种调整方式有点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话,那就设计定位止口。

小姐姐  还得问问你   定位止口  是不是就是限位台?

网友:
亲  您咋解决了?? 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超长距离的,你如果从加工方面来做的话,成本可能会很高,建议考虑做安装调试工装,做好一个基准面,其他的都以调试工装为基准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姐姐  还得问问你   定位止口  是不是就是限位台?

对,就是做限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