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危险剖面按30°切线法来确定

楼主(2020-12-25):
各位前辈,想请教下,确定齿轮危险剖面的这个“30°切线法”是什么意思,百度搜了下,没有相关概念.

https://wenku.baidu.com/view/e4d ... 284b73f3423622.html

网友A:
  齿轮根部过渡圆弧的切线与齿的中心线的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根部过渡圆弧的切线与齿的中心线的夹角。

请问这个方法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是45°/60°?

网友B:
这个理论计算还是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论计算还是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的!

我实在搞不懂这个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直接一笔带过,书上没有,搜也搜不到,只能用sw的有限元代替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