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支架怎么改为可折叠便携的?

楼主(2020-12-25):
图示支架是宜家买的,十几块,好多支架没它好用,两个角度够用了。关键缺点是形状不规则,又不可折叠,不方便装包携带。看这个样子设计为折叠便携应该不难,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

这个支架优点是稳定,特别是户外坐椅子把它搁在腿上,手机和ipad都方便。改为折叠便携的前提是展开后形状不变,否则原来的优点就没了。如果只考虑折叠便携,网上有的是几块就买到。

搞成两面的,用的时候卡扣合在一起,形成两个角度,分开就是两个平面而已,装包很容易。所以也不一定是折叠,也可以是合成。

网友A:
来个侧面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侧面图就好了

请看

楼主:
以前买这个阅读架也可以,只是角度太大,虽然可调,但最小角度放在腿上看ipad或手机也还是大了一点。

网友:
折叠一般靠铰链实现的。你若改,用热熔胶搞两轴套粘上去呗,能管多久不敢保证,得看你咋用

网友B:
推荐NVV的这款【NP-7L】,多档可调,好收纳

网友:
  成本差太多。单一的就是挤出成型或者注塑成型。如果改成可折叠的,就是几个零件的组合体,成本差不少。

网友:
假如就一折很简单,只要把转弯处设计成薄膜片,再加角度限位就可了,注塑件,聚丙烯,万次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NVV的这款【NP-7L】,多档可调,好收纳

哪里有卖?旗舰店地址有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旗舰店地址有么?

https://item.jd.com/100004590499.html#none

京东自营,正在搞秒杀活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jd.com/100004590499.html#none

京东自营,正在搞秒杀活动呢。

这个放不了手机啊,ipad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放不了手机啊,ipad可以。

双十一的时候,万能宝里9块9买的

网友(点评):
这种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十一的时候,万能宝里9块9买的

或者这种的,塑料的20左右,铝合金的60左右

网友(点评):
这个放手机是真的好使,我桌子上有个,天天用。放PAD可能有点小了。

网友:
把折角处做成合页就行了。

网友:
重新买一个呗,我pad 用这个

网友:
合页的就挺好